攻Q235材料螺纹M18---M24,攻丝油哪家好?

楼主(2008-08-08):
攻Q235材料螺纹M18---M24,请有用过的朋友推荐下攻丝油.

网友:
推荐攻丝油考虑因素

攻丝油考虑因素:
1. 良好润滑性能
2. 快速散热性能
3. 良好抗氧化能力,试用寿命长
4. 有效延长刀具寿命和改善工件表面光洁度
5. 适合多种难加工材料的苛刻加工
6. 颜色浅,低气味
7. 低油雾,良好工作环境
8. 容易通过离心分离和过滤法回收

工艺角度需要知道加工速度、材料、刀具、流量等因素。

参考加工工艺确定润滑是否具有极压性,一个合理的攻丝油是颜色浅、粘度低、油膜强度高、高闪点、合适润滑产品。粘度低-冷却好,油膜强度高-润滑好,高闪点-减少油品挥发和雾化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