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件中心孔承重问题

楼主(2008-08-08):
各位大侠:
    工件比较重,大约1吨,要在两头开出中心孔,然后车床用双顶方式加工,不知道多少尺寸的中心孔能承受住这个工件?

比较急,哪位大侠能提供个思路啊?  谢谢

网友:
D10够了,允许的话,大点也可以的。

网友:
我感觉应该要更大些

网友:
楼上的大侠能不能有具体的数值啊?比如:D10的中心孔最大能承受多大的力呀;
1吨的工件加上切削力最大有多大呢?
也好让我等学习学习哦

网友:
国标有要求的,楼主可以查一查。
家里没有标准,明天查到了,再回一个;如果我忘记了,请提醒。

楼主:
谢谢版主热心关注

网友:
用6mm中心孔可满足要求

1、在GB145   《 60°中心孔》的标准中可以查到各规格的中心孔所对应的工件的最大重量和最小直径。2、也可在设计手册的规范篇章找到这方面的内容。
5mm中心孔就能承受1000kg的工件总重,取6mm中心孔能保证满足要求。

楼主:
谢谢,今天刚看到回复
当时是直接打车床生产厂家电话咨询的,选用的8mm中心孔

网友(2011-05-12):
我是61100车工,一吨就算小工件了,中心孔A6的就行了,最主要的是尾座,如果是6140的话,想办法把尾座锁紧,如果精加工的话,最好选择比较大一点的卧车,比如6163,6180等等,6140精车的话,可能会出现椭圆,那就是因为尾座和顶尖的原因

网友:
1吨多的小工件而已,5mm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