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载货汽车U型螺栓尺寸

楼主(2008-08-08):
有知道载货汽车U型螺栓尺寸,主要是直径和螺杆中心距,谢谢!

网友:
1.用途?是货箱与底盘连接用的还是......?
2.车辆的载货情况?

网友:
这个恐怕要具体到车型,货箱的长度及载重吨位。一般车的主梁翼面宽80毫米左右如斯太尔,中心矩设计为:80+4(间隙量)+圆钢的直径即可

网友:
尺寸有很多种,螺纹也不一样,可以自己加工的
一般来说货箱和底盘联接用的直径小一些,但也根据吨位选用
钢板和车轴联接用的直径相应大些,具体应根据设计吨位来选

网友(2009-08-21):
请教 如知道拧紧力矩 如何计算U型螺栓的变形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