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架油封泄漏故障---讨论

楼主(2008-08-08):
有没有高手有国外密封件设计方面的资料,现在正面对骨架油封泄漏的问题,伤透了脑筋,泄漏方面的损失很大。
具体密封条件如下: 密封介质-机油  密封温度-  -40~120度  轴旋转速度:0~1500转/min   密封压力  0.1~0.2MPa
更望大侠们从骨架油封 结构、泄漏机理、等方面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案。

网友:
坛子里有相关的资料,好像骨架油封密封的压力没有你说的那么大吧。

网友:
骨架密封的种类有几种?

网友:
站内有资料。油封有无磨损?

网友:
压力太大了,只能换用别的方法

网友:
不知道你的轴有多大?可以采用非接触式密封,如螺旋密封和密宫密封。

网友:
压力怎么大呢?0.3--2.0Mpa时可使用TCZ油封,0.3--0.98,可使用TCN油封。关键是油温使用了油封的极限值,丁睛是-40---125度。温度有必要同时使用其极限值吗?介质冷却与加热的措施应该要考虑,工作常态下是偏向低温还是高温方面呢?
1如果在低温下启动,高温态下工作加加热器。并用氟胶油封。判断的现象:油封唇口龟裂,硬化。
2如果油封唇口表现为偏侧磨损,那是机加工和装配问题,要严格按照供应商要求的热处理和粗糙度及其加工工艺去做。另外检查轴承,保证总振摆量在适当的范围。
3还有一些细节,比如装配时有无按照规程,ban

网友(点评):
VERY专业,顶你!!!

楼主:
装配是用专业的装配工具,不会损伤油封,压力估计是稍大点,但至少应该在0.0.5-0.1Mpa 我们现在采用的是氟橡胶的骨架油封. 故障件存在磨损状态.轴的表粗检验为Ra 0.36

网友:
Ra0.32---0.1,无进给精磨削。加工痕迹与轴心线垂直。轴径多大?硬度多大?

网友(2011-08-29):
四氟油封就可以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