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过程中怎么避免变形?--- 请教

楼主(2008-08-08):
如何避免在焊接过程中,和焊接后的变形. 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1,采用小的焊接热输入量
2,控制低的层间温度
3,预留反变形
4,采用工装夹具固定

网友:
焊后采用去应力退火处理消除焊接残余内应力

网友:
二楼说的对极了,收藏

楼主:
非常感谢提供保贵资料 谢谢

网友:
钢结构焊接变形的火焰矫正施工方法

钢结构焊接变形的火焰矫正施工方法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0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