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在CAD中直接调用CAXA的一些命令---请教

楼主(2008-08-08):
各位,大家好!
我在使用CAD与CAXA的时候,发现各有其好处,可是又各有其缺点,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在CAD中使用CAXA的命令呢?
能不能在CAD中直接调用CAXA的一些命令,在画一些机械图的时候也就方便多了啊!
比如:CAD中没有标准标题栏,明细表,没有一些标准的图形,也没有各种机械,液压的一些符号,而在CAXA中这些功能是具备的,但是CAXA中一些捕捉,极轴,等一些功能我感觉又没有CAD的好用,那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还请大家帮忙解决!
谢谢!
再说一下,我感觉在CAXA中的一些绘图中,有好多的绘图都不太好用,我今天画图,手都累的不得了!

网友:
楼主可以自己画点常用的的标题栏,,
也可以试下在CAXA中画好后转换为CAD格式,

网友:
回复 楼主:

机械版的CAD有液压符号===一些专业符号
至于明细表什么的这要自己根据标准做
然后做成块或者做成摸板
这样就比较方便了!

楼主(2010-05-12):
如两位所说,最好的方法也只能是这样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