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上下公差后编辑乱码---请教

楼主(2008-08-09):
在AUTOCAD2004内写文字,标上下公差后编辑乱码。一直找不到解决这个问题的高人,SP2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请不谈升级解决的方法。AUTOCAD2002无这个问题。何解呢?

网友:
应该是字体的问题,以前遇到过,你试试换成其它的字体吧,具体是哪个字体我也忘了

网友:
应该是没有装字体安装包呀!从网上下一个装了看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确实是2002没有这个问题。主要是用a/b工具编写的公差标注及上、下脚注在重新编辑时会乱码,只好在编辑时将乱码部分删掉重来。字体安装包装了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你把字体换成TEXT的字体试试看,我用的也是这样,但换了字体后就好了,不过每个都要改一次,也很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