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 NUC 0T 改什么参数来改程序?

楼主(2008-08-09):
FA NUC   0T      改什么参数来改程序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主是要修改加工程式还是机床参数?太笼统了

网友:
恩 !看不明白你说的是 什么意思???

网友:
不明白楼主是什么意思,普通程序应该没用改什么参数的吧,
如果是9000程序,好像是10.4,具体不太清了,请查看FANUC说明书

网友: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