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的刀柄和NT的刀柄有什么不同?可以互换吗

楼主(2008-08-09):
如题~~~~~~~~~~~~~~~~~~``

网友:
就是同一种刀柄啊!
DIN 2080型(简称 NT或ST), DIN 2080是德国标准,即国际标准ISO 2583 ,是我们通常所说NT型刀柄,不能用机床的机械手装刀而用手动装刀。

网友:
ST刀柄是直柄的,NT是锥柄,我对刀柄不慢很了解具体是多少度就
不清楚

网友(2010-05-05):
来学习下

老鹰 -10

网友(2011-09-27):
NT和ST的刀柄是一致的,可以互换使用都是7:24锥度,普通的铣床的锥孔都是这个,就是手动换刀的意思。

网友:
就是一个东西  2楼的回答很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