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一个怪疑惑

楼主(2008-08-09):
我有个疑惑啊,需要变速的地方何必用减速器呢?把电动机的转速设计慢些不行吗?当然是在传递相同的扭矩的情况下。实现既达到扭矩要求,又达到转速要求而不用减速器的电动机制造上有什么技术难关吗?(不是减速机)。我自己觉得这个问题很怪。希望详细清楚的朋友赐教!

网友:
电机常识

电机功率与转速成正比,设计转速低了电机体积就大,

楼主:
你说的“设计转速低了电机体积就大”是说的减速机吧,不是减速机啊。
实现既达到扭矩要求,又达到转速要求而不用减速器的电动机制造上有什么技术难关吗?(不是减速机)。

网友:
说个最简单的实例,4KW4极电机的机座号与3KW2极电机的机座号相同。现也有一些厂家生产低速大扭矩电机,有的是通过增加电机极数实现,有的是内置减速机实现。

网友(2009-03-07):
不是减速机,而是电机,体积大了成本就会上升,使用上往往也不方便,电机设计成大扭矩低转速在技术上不存在问题,比如电动工具负载转速高达20000rpm以上,同样的600W电机可以手持,工频感应电机行吗?整个工具生产成本才60元,电机成本才20几元,呵呵

楼主:
呵呵,现在了解机电传动控制后才知道以前自己问的这个问题好幼稚!

网友:
简单解释一下吧,
以最常见的交流异步电机为例吧,我国工频为50Hz,那么如果同步转速是3000转,额定转速2850转左右的异步电机只需要一对极就可以了。1500转的同步转速,1400转左右的就要两对极。依此类推,据我所知,异步电机最多做到6对极,同步速500rpm,这样的电机非常大,非常笨重,而且非常贵。
当然,现在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完全可以实现不改变扭矩降低转速了。可惜这样的变频器比较贵,还要比较一下它跟变速箱谁更划算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