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车点火开关触点过不了寿命实验,老是烧坏---请教

楼主(2008-08-09):
摩托车点火开关触点过不了寿命实验,老是烧坏,请问各位高手可否告知小弟如何解决,小弟在此谢过!
具体情况如下:做载荷实验时,触片在在行驶档转换都没事,就是在停车档转换时会有明显拉弧现象,与三包退货故障件分析情况一致!

网友:
浪云天际网友好!
.
如果,有能力的话,可以用一个霍尔件(磁敏传感器)自制一个无触点触发装置。
.
syw  080810   07.38

网友:
浪云天际你好

摩托车点火开关停车挡是将磁电机低压线圈的电与公用地短接,其电压有200多伏,故会出现拉弧现象烧毁触点。
解决方法  1 在触点增加阻容元件吸收电弧能量。   2  在触点涂绝缘润滑膏。   3更改原停车控制线路,将磁电机低压线圈与公用地短接改为触发线圈与公用地短接。

网友:
主推2楼的,触点式的是老摩托车装置,现在的摩托车已经是无触点 的了,你可以自己改装,也DIY一把,嘿嘿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谢谢,

网友:
如在开关触点使用装用专用的触点脂 可明显改善触点使用寿命,避免电弧对触点的损坏。

网友:
这个问题深了,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