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立窑烧石灰---讨论

楼主(2008-08-09):
近年来,随着国家产业政策和对节能环保工作的重视,各地要大量淘汰小水泥立窑。
现在有一个问题:能不能把水泥立窑去烧制水泥,那比土窑生产率肯定要高吧,
还可以节能不少基建设备和场地投资,对节能和保护环境也有益啊
。有兴趣的讨论一下,

网友A(2008-10-31):
水泥立窑和石灰窑结构大不一样。

石灰窑结构简单,基本上是一层石灰石一层媒,石料不用粉碎。

华新立窑一般有20多米高,进料系统不能进大的石块,最少要粉碎过。20米的提升也要浪费很大能量。还有个问题:烧石灰煤不像水泥一样加在生料粉里面,怎么加进去?立窑如果成球不好,很容易喷窑,很危险!不球磨又怎么成球?

所以用水泥立窑烧石灰是不可行的。

网友:
立窑都要淘汰,尤其这次危机更是加剧了淘汰的速度,主要是水泥的性能不稳定,能耗也大,

网友:
现在流行的是百万吨级干法悬窑,不过去年还在江西看到了新建的8.8万吨的机立窑。看来各地政策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泥立窑和石灰窑结构大不一样。

石灰窑结构简单,基本上是一层石灰石一层媒,石料不用粉碎。

华新立窑一般有20多米高,进料系统不能进大的石块,最少要粉碎过。20米的提升也要浪费很大能量。还有个问题:烧石 ...

1  首先,立窑是烧石灰的主力窑型!土窑不算,立窑灰产量在70%以上
2  石灰立窑长径比在5-6,现在很多为7,直径3米不算大,20高就不算什么了
3  立窑进聊为块状石灰石50-200mm,一般用布料器
4 燃料一般用块状的,焦碳,块无烟煤 20-40mm左右,和石块混料烧
4 一般要求低挥发份,低灰分的燃料。燃烧燃烧后有一定灰分,可以选出一点,混在里也就混了,不一定是乌黑的灰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比较大的石灰窑立窑我没见过,石灰立窑和水泥立窑最大的区别就是布料器和成球盘的区别。
水泥的工艺和石灰的工艺区别太大,窑温也不一样。
水泥的工艺:
破碎后的石灰石,高岭土,铜矿粉,萤石,煤进球磨机,出来就是生料。注意燃料是在生料里面先球磨的。
进窑时用的是斗式提升机,在窑顶用成球盘,喷水成球。进窑在1450度的温度下烧结成熟料。
熟料出窑后经冷却,进熟料磨,直接磨出来的叫 普通硅酸盐水泥。加入钢渣或石灰石的叫矿渣硅酸盐水泥和复合硅酸盐水泥,还有加粉煤灰的。
以上说的是硅酸盐水泥,还有火山灰和硫酸盐水泥等。
水泥都是一窑两磨,石灰是一窑一磨。

现在如果要用水泥立窑烧石灰要改几个地方:1.进料系统不能使用斗式提升机要改掉。
                                        2.成球系统要改成布料器。
                                        出料也要有较大改动。
                                        罗茨风机估计也用不上了。
                                        生料库也装不了块石,装煤还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烧水泥的成球盘在窑顶啊?我以为是在地面,先成球再提上去……
再问你 出料系统为什么要改 改在那里?
罗茨风机不用 是否用 离心机代替?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烧水泥的成球盘在窑顶啊?我以为是在地面,先成球再提上去……
再问你 出料系统为什么要改 改在那里?
罗茨风机不用 是否用 离心机代替?

水泥成球在窑顶!
我对石灰窑了解不多,水泥窑上面进料下面出窑只要把时间错开,进一点出一点。石灰窑要烧一窑出一窑,不知我的说法对不对?水泥窑出料口直径只有不到500mm左右,烧石灰是否够用?
罗茨风机风压可以达到6~7个气压,烧石灰要这么高吗?

楼主:
石灰也是连续生产的,罗茨风机用不了哪个压力,所以改离心吧
给钨锰合金 发了短消息,注意查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