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插刀或滚刀问题---请教

楼主(2008-08-10):
请问齿轮的模数 齿数 压力角 螺旋角都一样,但齿厚偏差不一样,在定制刀具时是否可以用同一把刀。例如:7H  和 7G 不同的齿厚偏差,可以用同一把刀加工吗。(注:加工到尺寸,不磨齿)

网友:
可以啊!完全可以。齿厚偏差是可以调整的。包括齿数不一样,螺旋角不一样都可以的。那样就只要调节齿数挂轮和机床角度都是可以的。

楼主:
调整后是不是相当于有微量的变位呀!

网友A:
模数,齿数,压力角,螺旋角都一样的情况下,可以订做一把滚刀,如果齿数相差很多或螺旋角相差10度以上,就要另外订做滚刀了.否则做出的齿形出现根切或齿的深度不够,(齿短了).如果是模数相同,压力角,齿数,螺旋角大小一样,就是旋向相反,最好是右旋齿订做右旋刀,左旋齿订做左旋刀,加工时刀子旋向与工件旋向相同,机床工作台的附加运动与工作台分齿运动相同,正好消除滚齿机工作台分度附的间隙.
      对于插齿刀的订做,如楼主加工的是外齿轮,可以选用公称分度圆是100 的插齿刀.如要插斜齿,国标的斜齿插齿刀有右旋23度,左旋23度,右旋15度,左旋15度,加工的斜齿轮为左旋23度,右旋23度,左旋15度,右旋15度,要向机床厂订做专门插斜齿的螺旋导轨(Y54型插齿机有这个附件就可以加工,)订做的螺旋导轨要与插齿刀的旋向角度一致.插内齿轮,一定要对照图纸校验插齿刀的齿数,变位系数,防止加工出来的内齿轮产生顶切或根切.插齿刀插内齿轮时刀子的转向与工件的转向相同.,好比一对相啮合的齿轮,计算时按齿轮角度变位方法算,计算方法见,<机械设计手册,单行本,机械传动>,刀具设计手册99版.

网友(2009-07-03):
四楼版主太热情了
感谢

网友(2014-05-16):
引用 网友A:
模数,齿数,压力角,螺旋角都一样的情况下,可以订做一把滚刀,如果齿数相差很多或螺旋角相差10度以上,就要另外 ...

你好,再请教下,相同MZa的短齿轮,齿厚不同的可以不可以用同一把滚刀,相同模数压力角,但是齿数差了6齿左右齿轮,是否可以用同一把滚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数,齿数,压力角,螺旋角都一样的情况下,可以订做一把滚刀,如果齿数相差很多或螺旋角相差10度以上,就要另外 ...

你好,麻烦再请教下,相同齿数模数压力角,但是齿厚不同,是否可以用同一把滚刀,相同模数压力角,但是齿数相差6齿左右,是否可以用同一把滚刀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