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992D型装载机铲斗定位系统故障排除

楼主(2008-08-10):
卡特992D型装载机铲斗定位系统故障排除

网友(2008-11-21):
对装载机的结构还不太了解!

网友(2009-08-10):
好资料`谢谢楼主`` 刚对上专业``

网友:
该霍尔开关是用于卡特装载机铲斗的双向水平升降控制和防后翻控制。去年展会看到的一款,采用了霍尔传感器,采用一个传感器即可。操作员将铲斗装满后,只需按下自动调平开关,波动手柄控制动臂起升,铲斗随动臂上升的角度可以自动调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