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D同步带轮与挡圈如何连接固定---请教

楼主(2008-08-10):
因为这个轮还要用,所有没有打开,感觉上好像装上挡圈又沿边缘铆了一圈   ,各位有什么高见

网友:
HTD同步带轮

您好,我公司专业生产同步带和带轮的公司,有什么需要与我联系,上海亦杰传动机械,徐小姐。021-34123444

网友:
挡圈就是沿边缘铆了一圈

挡圈就是沿边缘铆了一圈

网友:
可以用冲铆或旋铆连接,量小就找钳工手工铆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请问带台阶同步带轮的台阶的尺寸有没有相关的标准?

网友(2012-03-16):
可能是因为档边处厚度留得多了点,挤压后档圈还会动所以铆了一圈.同步带轮几年前档边都是以铆压方式固定档边的.现在都用轴承挤压.具有牢固,外观漂亮的特点.我是做同步带轮的.Q156447439

网友(2012-05-06):
同步轮加工方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