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末冶金簿壁套怎么整形---请教

楼主(2008-08-10):
谢谢啦,  ,

网友:
简单

个很简单吗,用上芯棒加工吗。
记的请我喝酒呀。

网友:
不错,楼上说的很到位,当然也要看簿壁的程度和制品的长度!

网友(2009-05-02):
对,最好分两步出模方式,这样保护内径

网友(2009-06-26):
簿壁零件不好整形,会回弹!

网友:
一般意义上的薄壁件采用先整外径,再整内径方式(也叫中空方式),即工件先压入外棒,再用上芯棒进入整内径。

网友(2010-01-05):
薄壁套应同时内外整形,它才回弹小,尺寸也稳定。

网友(2010-04-13):
除了楼上说分两步整。阴模口还要做大圆角,外径留多整形量!铜基类产品都可以用类似方法,外箍内!这样一来收缩比就不那么重要了,只要算得不是太离谱就好了!

网友:
零件变形分为弹性变形、朔性变形。
整形一定要达到一定的变形量,即大于弹性变形量,产生朔性变形才稳定。

网友(2010-10-28):
同意楼上观点,内外同时整形,脱模分两步,椭圆小

网友(2011-04-05):
要看高度
高度高的要上芯棒
高度相对不高的  用外果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