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对刀装置选用---讨论

楼主(2008-08-10):
最近我们购买了加工中心,关于对刀装置的选用上出现了很多种的声音:
1.买对刀仪,
2.买机械的寻边器和Z向定位器就行了,简单,便宜,
3.买电子式的3D寻边器,操作方便;
4.不用买,自己就着工件对对就可以了,买那些玩意又累有不适用,坏了还要挨骂,不用买。
这是我听到的几种建议,不知使用过加工中心的大侠们有何高见呢?让我们这些初次涉及加工中心的新手也有个明确的方向呢?谢谢!

网友:
如果说在加工过程中小批量生产、精度要求又高买对刀仪很方便!效率也提高了

网友:
我在不同厂搞过多年数控加工,楼主所说的1、2、4种的方式我都用过。但具体选哪一种,应因厂而异:
1、我曾经所在的第一家工厂,有200多台加工中心,且加工的品种非常多,切换也非常频繁。在这种情况下,若选用第一种方式,则要求工厂配置很多对刀员。所以我们选的是第2和第4种,只须试切人员、班组长在现场就可以完成。第2种相对第4种只是对刀精度高一些,省力一些而已。第4种通过一些特殊的方法,也能达到很高的对刀精度。
2、我现所在的一家工厂,因产品固定,一条线加工什么产品就一直是什么产品。所以使用的是第1种方式,对好刀后,在刀上贴上数据标签。使用的时候,只需将数据输入机床即可。
3、第3种,我还没有使用过。抱谦!如有哪位大侠知道,请多赐教。

网友:
第一种对刀仪对于“铣刀具”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但如果经常会用到“可调式镗刀”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寻边器最好用光电的哪种。
z向定位器对铣加工刀具对刀也很有用处。。。。。

网友:
对刀仪对适合加工中心类刀具都很好用呀,只要是产品不经常变华就行了

网友(2008-09-17):
因厂而异,我学的第2种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
批量加工 好说
单间加工 要经常对刀
那么可以用对刀仪

网友(2008-11-01):
我现在用的是雷尼紹的3D测针。自己做的宏程序

网友:
楼主所说的好象并不全是对刀用的,我的理解,1.对刀仪对刀具长度数值和直径的预调比较方便,不过选用设备不同也有精度上的问题;2.种对工件的找正和刀具的长度数值设定较有用,但不太适合刀具直径预调;3.3D的寻边器主要用于机床上工件找正用的,和对刀没什么关系,要对刀还要另加测刀仪;4.不买,哪是最经济了,如果你有的是时间的话;

网友:
第4种方法较好。对刀准确,操作简单。对刀时间不比使用对刀仪慢。
但是目前公司使用第1种方法对刀,所以产生一大批调试废品。

网友:
2.买机械的寻边器和Z向定位器就行了,简单,便宜,

网友:
加工中心对刀

我想还是对刀仪较准却,我单位就买的对刀仪,能保证加工出的产品的尺寸要求。

网友:
我也觉得对刀仪比较好用

网友(2010-02-04):
精度不到微米级就4

网友(2010-04-02):
俺是加工中心的初学者,很想知道用机械寻边器如何对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