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压驱动就是静压传动?

楼主(2008-08-10):
什么是静压驱动?
静压驱动就是静压传动吗?难道还有动压驱动吗?

网友:
静压驱动就是静压传动,也就是液压传动。主要依靠帕斯卡原理,传递液体的压力能。

网友:
流体传动可分为液力传动和液压传动,前者是利用流体的动能进行能量转换和传递动力的,后者是利用液体的静压力进行能量转换和传递动力的,因而也称之为静压传动

网友:
在滑动轴承里面,静压就是恒压,动压就是随运动产生的压力

网友:
液力变矩器一般为动压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