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在CAD画的图在CAXA打不开

楼主(2008-08-11):
为什么 在CAD画的图保存为DXF格式  在CAXA打不开  注:图的大小为2675KB

                                                                                                    请高手指教

网友:
你用2007版的CAXA应该差不多
!!

网友:
1.注意转化版本的问题
2.2007版的CAXA确实比以前的低版本在转化方面强大

网友:
另外经过加密后的cad软件不可以转化用caxa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