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 煤矿液压支架用密封标准

楼主(2008-08-11):
请问:这里有煤矿液压支架(液压缸)用密封结构形式,各密封规格型号及沟槽尺寸标准吗?

网友:
关于密封件,应该没有专门的煤矿液压支架(液压缸)用密封结构形式,这根据要求在设计时对密封件进行选择。煤矿液压支架用的液压缸用途相当于千金顶,设计时还要考虑缸要有足够的强度、刚度,对液压缸强度设计上还要考虑液压缸在工作时由于受外载反憋起来的压力(比实际用压力高),活塞上用两个以上的滑环密封圈,导向套上也可多加密封,可参照原来厂密封要求高的结构形式。

网友(2009-02-03):
www.yptbmf.com

专业生产煤矿液压支架用密封

网友:
液压支架技术
http://www.bibidu.com/fileview-73786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