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属板材切割中 水刀和等离子那个有优势?

楼主(2008-08-11):
在金属板材切割中  水刀和等离子那个有优势?

请教,谢谢!

网友:
水切割机的应用

最近公司专门订了三台大型水切割机切40厚的钢板!白天晚上不停地切,看看好像比较争气,没什么问题。这样看来切厚点的金属还是用水刀好,等离子感觉污染太大了,如果金属贵的话材料浪费会很严重!

网友:
水刀没加工硬化现象

网友:
水刀的优势

1、适应材料广泛,除金刚石和钢化玻璃外,几乎任何材料都可以加工;
  2、切割速度快、精度高;
  3、切割面光洁度好,且平滑无毛边,不需要二次加工;
  4、切割过程中材料不受热,没有热变形及热影响区;
  5、无毒、无尘、无污染,绿色环保;
  6、无需换刀。不同材料使用同一切割头,节省时间、降低成本;
  7、可由CAD/CAM软件快速生成程序;
  8、可以进行精确的仿形切割;
  9、无需工装、夹具,节省时间,提高效率;

网友:
这个也情况吧!
不然要等离子干什么咧

网友:
显然,等离子是一种热加工技术。它向产品上施加大量热量,留下HAZ。加砂水刀的加工表面常常会好得多。它不会在零件背面留下残渣,减少了补充操作。加砂水刀没有厚度限制,可以更加紧密地进行嵌套。

网友:
我厂也准备买水刀了

网友:
你们准备买那个水刀?

网友:
水刀是冷加工,切割后一般不需二次再加工,尤其在加工不锈钢领域,切割后外观很好。
但切割效率比等离子低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案。
水刀应该是在切割厚板上比等离子占有优势吧?
在切割薄(10mm以下)应该还是等离子好,是吧?它的表面粗糙度应该和水切割差不多,速度比水切割快,成本比水切割低。
请各位给点建议.

网友(点评):
粗糙度应该没水刀好,还有就是10mm的话激光会快很多

网友:
我觉得 水刀 和等离子 在 切割材料的厚度上都差不多, 没有特别大的分别, 在决定用那个加工方法前首先想的是我们要什么结果.

如果只是开料, 用等离子是又快又成本低, 不过后续的加工要费多点时间.
相对用水切割的速度慢, 成本高, 但后续的加工时间少, 材料使用率比较高.

并不是说那一个方法就绝对好的, 要看我们的要求才选择最合适的.

网友:
还是水切割比较适合,它属于冷态切割,不会造成热变形、切口热效应、熔渣等副面影响。

楼主:
听说现在的等离子能够达到和水刀一样的切割效果。尤其是有一种叫做“类激光(好像是精密等离子吧)”的已经超过了水刀。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见过

网友:
等离子速度快呀。
如果要求精度不那么高,推荐使用。

网友(2010-04-09):
精细的等离子还是好啊切出来比水刀光滑,尤其是不锈钢不过价格也是刚刚的

网友:
大家不要一味的夸水刀
要考虑实际情况,对加工精度无特别要求,加工量大的话还是需要慎重
毕竟水刀的速度比起等离子那是低的多了

网友:
我觉得 水刀 和等离子 在 切割材料的厚度上都差不多, 没有特别大的分别, 在决定用那个加工方法前首先想的是我们要什么结果.

如果只是开料, 用等离子是又快又成本低, 不过后续的加工要费多点时间.
相对用水切割的 ...
引用 网友A:

胡司令高见,同意胡司令的看法.

网友:
水刀切割劣势:成本远高于等离子,效率远低于等离子
       优势楼上已说明,主要是切厚板无热变形,精度高,无气体污染

网友(2010-05-09):
回复 网友B:
污染环境的帖子

网友C(2010-06-12):
我们公司有个零件,现在在犹豫用水切割还是锻造。。。
水切割切口不好,跟狗啃的一样;但锻造又要开模。。。
高手来指点迷津!

网友:
如果工件不大的话, 我免费帮你加工, 用水切割, 表面光洁度做到 Ra. 6, 你觉得可以吗?
就当是我们宣传. 不过你的是什么材料? 厚度不超过 150毫米吧?

网友(2010-12-23):
  水刀与等离子切割的比较
等离子切割有明显的热效应,切缝宽,精度低,切割表面氧化,不容易再进行二次加工。水刀切割属于冷态切割,无热变形,切割面质量好,无须二次加工,如需要也很容易进行二次加工。

网友(2012-06-06):
各有优势,主要还是要看你需要什么样的结果为重?速度?效率?加工精度?成本?环境?结合你所加工的产品,先择综合评估高的切割方法就行了,然后再是选择什么样的等离子或者水刀

网友(2012-07-19):
要看你的切割要求了,从速度上讲等离子比水刀块多了

网友(2012-11-03):
江苏省淮安市朱国柱机械水刀水射流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超高压水射流技术”应用产品研究、开发和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主产品“超高压数控万能水切割机”,又称“水刀”,是世界上最新的冷切割新工艺和先进制造装备。 qq 923039411            18761011695

网友:
等离子切割速度快。但是污染太严重!切面质量不好。后加工麻烦。水刀的切割速度慢,没有污染,切面质量好。后加工省事,或者可以省去后加工。双方各有优势。

网友(2012-12-26):
主要还是看你的工件所要达到的要求,一般首选都是等离子切割,毕竟更实惠。

网友:
这个要分情况吧
要求高,想要一次成型不要二次加工,那肯定是要水刀的
要求低,可以二次加工,那直接等离子
现在等离子发展很快,除去价格,切割速度方面的优势,现在等离子的切割面,垂直度方面也做的非常好
凯尔贝的电源现在垂直度基本上都可以在3度以内,切割样品1度也没问题。
我试过凯尔贝440I切割50mm的碳钢和不锈钢,样品垂直度1度!当然批量的话肯定没这么好,毕竟等离子消耗件使用的快。

网友(2013-05-04):
水刀切割好。无变形。

网友: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培训,我们做水刀的博士做过一个实验,水切割切10mm的板,粗糙度肯定比等离子的好,实验表明,它的坡峰误差变化差异比等离子的整齐~

网友:
弱弱问一句,水刀的价格和等离子的价格是个什么样的比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有个零件,现在在犹豫用水切割还是锻造。。。
水切割切口不好,跟狗啃的一样;但锻造又要开模。。 ...

首先水刀与激光属于不同的加工方式。
1、水刀属于物理加工,不会对工件产生热影响,几乎可以切割任何材料。
2、激光(火焰、等离子)属于热熔加工。切割面会有热影响区,投资成本比水刀高。

水切割的切割面像狗啃的。可能是因为切割压力不够或者在切割时参数不对。

LZ要切割多厚的工件?什么材料?要求的切割精度是多少?切割的光洁度又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