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车床怎么样车削椭圆 外圆?

楼主(2008-08-11):
普通车床怎么样车削椭圆 外圆  外径在50以下  有一12的孔长度在30左右  。
求教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
还真不是很清楚椭圆孔的加工。有的话可能也比较麻烦!
外圆很好加工的。
你的什么材料?加工精度?什么车床?加工量?

网友:
在普通车床上加工椭圆外圆,通常采用旋风车削法加工。工件通过旋风体的中心。而且工件的回转中心和旋风盘上的刀具
旋转平面呈一夹角a,  其中cosa=a/b a表示椭圆的短轴。b表示椭圆的长轴。旋风盘有另外的电动机带动旋转,刀具得刀尖旋转半径等于被加工工件的椭圆长轴尺寸。其调整方法,可以通过移动车刀的位置来进行。为了提高加工效率和表面质量,可在旋风盘上安装2把或多把刀具,分别用作粗精加工。此外还必须注意刀具的刀尖回转中心线与工件的中心线的交点应在刀具刀尖点的回转平面内,否则偏移中心过大,会出现断续切削,而将工件报废。在切削过程中,工件始终不能转动。此法一般只适用于加工椭圆短轴在80mm以下的工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你所说的 旋风加工方法 旋风刀盘是以椭圆轨迹运动的么?  我还是有点不太懂哦  呵呵    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
材料应该是 45# 精度要求不高在0.1左右吧  CA6140应该就可以搞定.  这是我朋友问我的 我才到这里向大家请教   听说每月在过万件

网友:
版主 更正下 椭圆的是外圆 内孔不是  呵呵

网友:
三楼的朋友, 你说的加工方法我了解了 /只是我没有见过旋风装置  是自己做的还是能买到啊  是安装在跟刀架的位置上么 !上一个幼稚的问题可以略!!!

网友:
是主轴上安装刀具旋转的,工件安装在小刀架上,斜向进给,具体可调整或按照计算设定。
刀具设计修磨要严格对准旋转中心,刚性要好,注意安全。

网友:
普通车床需要改装以下,原理相当于仿形车。

网友:
仿形车就像我们车钥匙一样车呀,

网友:
我做设计的,也学到了机加工方面的知识

网友:
受三楼启发 在中拖板上安装旋风体一侧倾斜形成一定角度 主轴不动 用导轨直线进给也能加工出吧? 要是能加工还有走刀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