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输送机问题---请教

楼主(2008-08-11):
在安装螺旋输送机时,发现中间的与U槽有摩擦......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
补充点长度为6米.

网友:
螺旋输送机问题

长度6M可能要在3M处加装支撑轴承(吊环)

网友:
就照片看,可能存在输送机轴有弯曲.最好在中间增加一个吊挂轴承.

网友:
调整一下螺旋轴两端的轴承位置,试一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在中间加一个吊瓦轴承,材质可选用铁弗龙或含油尼龙.

网友(2008-09-11):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打磨叶片(叶片与U型槽摩擦的位置)

网友:
回复 楼主:

中间叶片磨掉点,中间加轴承轴承易坏。6米长的轴设计时要考虑刚度。

网友:
求助

有螺旋输送机制作工装图吗

网友:
1、长度6M可能要在3M处加装支撑轴承(吊环)
会引起螺旋片不连续
2、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打磨叶片(叶片与U型槽摩擦的位置)

3、调整一下螺旋轴两端的轴承位置,试一试。
两端的轴承座板联接孔铣成长腰孔,螺旋轴往上移
4、垫高前后两端落地支架高度
相当于螺旋轴往上抬

网友:
在中间位置加装支撑轴承或吊环是根本行不通的。中间的叶片边缘打磨是可以的,只是增加了一点漏失量。其实这么长的轴中间有点磨那是肯定的。

网友:
在中间位置加装支撑轴承或吊环应该能做到,只是可能会导致堵料

网友:
我们所用过的长单螺杆泵都是这样的,就是要磨的,定子是耐磨材料可以调整间隙的,转子磨坏了换新的。我认为在中间加轴承或吊环是根本办不到的!请教有这个想法的设想或构思!

网友:
同意耐火砖的意见!

网友:
你好,1)调整两端轴承叫中间的螺杆与机筒保持同轴度。
           2)你的螺杆弯曲变形的话需要校正,找有经验的师傅或通知原厂家更换。

网友(2008-10-15):
你看看如果是真的轴弯的话!可以考虑用进行热校正!

网友:
1、将叶轮轴改为两节,用吊挖连接;
2、如果只有少部分摩擦则将摩擦部位用割枪割除部分

网友:
1、加轴承
2、检查两端的轴承及孔的问题
3、检查轴

网友:
自己都想象一下,这个问题很简单呀

网友(2010-05-12):
各位前辈,小弟今年毕业,毕业设计做螺旋输送机。现在赶时间做任务,还没有开始画图,希望有谁可以指点下我。我的qq515828198,希望哪位大哥可以加我帮我指点迷津,在此谢过啦

网友:
在3M处加装一支撑轴承【吊瓦】可行,我们这里都是这样安装的。

网友(2011-02-27):
设备要是做好了,最好修磨叶片;还有就是将螺旋轴取出将螺旋轴校值。

网友(2011-09-26):
楼主是空载试车的吧,你的结构中间摩擦是必然的,
你有没有装载物料去试?
实际应用上,物料会压紧,同时把轴顶起一定范围,反而起到避免摩擦的现象。
当然,这是我们的经验,可能不适合楼主。

网友(2012-03-03):
三脚猫的1,2种方法最实用

补充内容 (2012-3-4 12:37):
三脚猫的1,2种方法最实用,效率高

网友(2015-11-23):
长螺旋难免有软轴现象,解决方法123,,下次钢管搞厚些,用前矫正,加吊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