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与PLC怎么接线?

楼主(2008-08-11):
1.请问编码器与PLC怎么接线?
2.我要求测正反转,编码器用ABZ三线的就可以了吧?西门子S300PLC!
接线后,我想知道旋转的速度,编程的思路是什么?
请赐教!

网友A:
S7-300PLC我没用过,手头也没资料,你如果不用差分输入的话,只要把ABZ三线分别接入PLC规定的高速计数器的输入接点上,另外A-B-Z-共同接入公共点上,当然,还要给编码器接入电源.旋转的方向通过比较AB两相的相位也即哪个在前就可判断,旋转的速度一般是在适当的计数周期内计数计算而来,也有能直接给出的。

网友(2014-09-27):
引用 网友A:
S7-300PLC我没用过,手头也没资料,你如果不用差分输入的话,只要把ABZ三线分别接入PLC规定的高速计数 ...

您好 有个关于编码器的接线问题想请教,我的编码器是9条线的 我要怎么和三菱的PLC连接呀  三菱告诉输入接口一3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S7-300PLC我没用过,手头也没资料,你如果不用差分输入的话,只要把ABZ三线分别接入PLC规定的高速计数 ...

A- B- Z-接公共点,是COM口吗?

网友:
你用的三菱哪款PLC,最好参考一下三菱的手册或随机带的说明书。里面都有介绍

网友:
在这里可以学到许多东西;
技成培训网邀请好友注册,双方奖励【银牌会员】服务三天,全站视频免费下载,免费参加在线课堂,与工控名师现场互动!赶紧点击链接注册一个吧>>http://www.jcpeixun.com/userreg.aspx?class=1&linkuserid=134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