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电炉集散控制系统

楼主(2008-08-11):
我去年为单位开发了一套热处理电炉集散控制系统,采用日本岛电FP93智能温控仪表作为下位机(当然,也支持其他厂家的同类产品),用VB编写的控制系统程序,采用工控机实现上位控制,上、下位采用RS-485总线通讯,通讯介质为屏蔽双绞线。
整个系统具有人员管理、设备管理、仪表再线设置、实时温度曲线显示、历史曲线查询、打印、热处理工艺专家系统、工艺流程数据记录等等功能。

楼主: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传了这几张程序调试时的界面截图,还有几个窗口界面传不上来。

楼主:
看来老鹰坛主把这个帖子挪到这还是有点不合适,虽说是和热处理相关的,但主要技术点还是和自动化控制比较接近,大家都不感兴趣,没人跟帖!

网友:
zhousir网友好!
.
你的这套“热处理电炉集散控制系统”做的非常好,在向你表示祝贺的同时有问题要问:
.
1?:我注意到这套系统你采用的是工控机。我们知道计算机是相通的,只是工控机温度、防干扰等
性能更高一些罢了。
我想知道的是:如果,将你这套工控机主板上所有的“卡”拆下,按装到普通PC机上,理论上讲,应该
也能应用,不知是否可以?
.
2?:你采用的工控机是多少总线的?主频、内存、硬盘等硬件指标是多少?与普通哪种型号的PC机比较接近?
.
3?:主板上的插槽是哪种类型的?与哪个档次的PC机比较接近。
.
4?:你的这套系统下位机采用的是“采用日本岛电FP93智能温控仪表”,此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数据处理系统性,
应该能完成模拟量的采集,A/D--D/A转换,如果该仪表向上位机传输“100度”(摄氏)这个温度值的话,是那一
个具体编码值?
.
5?:做为集散控制,各程序中的温度值,应该由上位机设定,而做为下位机的智能仪表本身也可以独立设值,
这个地方是否存在干涉?
.
是的,你说的对,此帖应该放在工控版块。
.
谢谢!
.
syw  080815---07.35

楼主:
回孙老前辈:
    1、不用工控机,直接采用普通PC就可以,只是用工控机稍好!可价钱也高多了。
        2、其实,我就是采用的普通商用机,现在能用的电脑基本都能用。
        3、仅用一个RS-232/RS-485的转化模块就可以了,最好用带光电隔离型的,我用在电脑城20元钱买的也能用, ,当然采用串口卡也可以,因我们的温控点较少,只用一个串口就够了,所以就买了一个外接的RS-232/RS-485的转化模块,简单。
     4、孙老说的对极了!所有的数据采集、信号处理、A/D转换均在仪表内完成,上位机查询时通过RS-485总线向其返回相应的数值。
         5、上、下位都可设置,不会干涉,以后设的为准,下位机更改设置后,上位机可以通过命令查询该值。
其余未回答清楚的我可以另发新帖,把我参评高工时瞎凑的论文帖出来,供感兴趣的参考!

网友(2011-02-14):
好东西,顶起!
我现在也在弄这玩意儿,能给我参考参考源码吗?

网友(2012-04-23):
您好:
我现在需要做一个基于岛电FP93的集散式热处理控制软件,希望能够得到您的帮助!
请问怎么和您联系?

楼主:
QQ:157298078加时说明是机械社区网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