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压机上升过程先下后上---请教

楼主(2008-08-11):
各位大家好,目前小弟遇到一个问题:

我们设备的油压机,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油缸会先下降一小段距离,然后支撑油缸才会将油缸整体抬起上升,此油压机已经使用了一个月左右,现在还是有这种现象。

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给个原理图看看

网友:
调整背压试试看.

网友(2008-09-12):
油缸竖直安装,负载向下吧
“油缸先下降一小段距离,然后支撑油缸才会将油缸整体抬起上升”估计你的系统没有设置背压支撑元件。

网友:
加一个平衡阀即可

网友:
加一个单向节流阀,实现下腔背压,还有快速提升和慢速下压两个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