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地镗床电气系统改造

楼主(2008-08-11):
我们的厂的落地镗床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国内几家大型机床制造厂以打会战的形式联合开发制造的。电力拖动采用直流调速系统,分段无级调速,主轴电机30KW,进给电机4KW,分立元器件组成的可控硅调速,继电器控制,后来改造成PLC控制的。电气复杂系数非常高,故障频繁,电机拖动能力逐渐减弱已无法满足切削要求。
04年底由本人负责改造成开关磁阻调速系统,主电机30KW,进给电机5.5KW,保留原PLC,改写PLC程序,使用至今未出过故障!

改造后柜内全貌

改造后柜内全貌

改造前柜内全貌

改造前柜内全貌

原主轴电机及整流变压器

原主轴电机及整流变压器

楼主:
我们还先后采用开关磁阻调速系统改造过六七台龙们刨床和单臂刨床。效果都非常好,调速性能和直流差不多,节能、噪音低,我们用在龙们刨床上的55KW的电机去掉风扇在频繁换向制动的条件下长期运行几乎无温升!就是控制器的集成度和模块化以及价格不如变频做的好!

网友:
楼主的改造非常成功。能否再介绍一下改造过程和原控制电路与改造后的控制电路的性能对比。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关注!具体的性能参数和对比没整理过,有些数据等我找找再帖出来,总之,开关磁阻的调速性能还是可以的,一改以前的低速性能不好、噪音大的缺点,最好的就是电机抗造,控制器还有待提高!
我可不是给厂家做广告,实话实说,看在什么场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