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的水泥砂浆搅拌机,在轴的两端要密封---请教

楼主(2008-08-11):
我厂要为一企业制造一台小型的水泥砂浆搅拌机,在轴的两端要密封。
选用什么密封材料,密封时间能达到多久?

请教,谢谢!

楼主:
其结构和这种设备大体差不多,不过这台是绞肉的,我这台是混合一种特殊的水泥沙浆膏的,绞龙轴头和箱体要密封,请各位了。

网友:
我认为这个可以使用聚安脂类密封件(如U型圈)就可满足密封要求。对于密封时间能达到多久?要看你的安装配合间隙了。

楼主:
我想选用石墨盘根,不知各位的意见如何

网友A:
油封可以满足要求

可以用双唇口的骨架油封,或者用羊毛毡的聚四氟已烯油封都可以的

网友:
就用盘根。

网友:
有一种适用于水泥浆介质的密封件,往复和旋转密封均适用。可以密封高压。

网友(2019-08-14):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双唇口的骨架油封,或者用羊毛毡的聚四氟已烯油封都可以的

请问骨架油封,或者盘根,能符合食品安全吗?类似于面粉搅拌机。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选用石墨盘根,不知各位的意见如何

请问有什么材质的盘根,可以用在食品搅拌机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