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式车桥与辐板式车桥的区别

楼主(2008-08-11):
如图片,谁能告诉我这两种的区别

网友A:
这不是车桥而是轮毂的区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车桥而是轮毂的区别吧!!!

是轮毂的区别?如果是的话,烦请告知是怎样的区别,谢谢!

网友:
两者的区别在于:
鼓式车桥安装轮辋的定位是靠螺栓孔,辐板式车桥安装轮辋的定位是靠轮毂外圆(图上发亮的部分),它的定位精度高一些。

网友(2009-04-22):
长见识了 撮撮撮撮撮撮

网友(2010-12-17):
  车桥双头摩擦焊接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先进技术,以前只有英、美少数几个国家能够制造这种设备。使用双头摩擦焊机焊接车桥,不仅焊接质量好、生产效率高,还能够降低焊接成本。
  我们为意大利阿迪尔车桥股份有限公司制造的双头车桥摩擦焊机,使我国成为少数能够生产这种尖端摩擦焊机的国家。这台设备设计、制造达到了国际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价格只有进口设备的十分之一左右。
  我们唯一可以制造国内最大的400吨摩擦焊机,以及国内领先的成品活塞杆摩擦焊机、双头车桥摩擦焊机。
  联系人:仲宏维    咨询电话:13100977737

网友(2017-06-28):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有懂的不然看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