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液压油的温度很高?

楼主(2008-08-12):
我部又很多的液压设备,但大多设备的油温都很高,在这里看了一下,有师傅说是内漏造成的,那我想请问一下,造成内漏的原因有那些,并且如何克服内漏呀。

请教,谢谢!

网友:
有很多原因可以引起液压油的温度高,如1液压系统散热不良、散热装置出故障、2液压系统负荷过大、操作不当也会引起油温过高。3液压油是有使用时间限制的,超期使用的液压油也会引起液压系统温度高等。
建议楼主将你故障设备的液压原理图或设备图片等上传,大家帮你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泵的泄漏和液压油通过阀体(如减压阀和溢流阀)以及在阀体处产生的泄漏是造成油温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难以避免的。另外在一定温度范围内,液压油的黏度会随着温度的升高呈线性降低,从而造成泄漏量的增加。由于液压油黏度随温度的变化是线性的,这就意味着和工作开始时候的油温比较,温升越大,泄露也就随之越大。如果想减小由于油温升高而带来的泄漏量的增加,可以考虑用较高黏度的液压油。采取有效的冷却系统是降低油温的常用方法,楼主可以考虑增加冷却装置或加大冷却装置的冷却功率。

网友:
除了楼上二位说得外,液压油在运行中也会产生一定的热量,如果可以,增加个冷却装置

网友:
系统设计不佳是主要原因。

网友:
如果液压系统中在非工作状态时让油泵卸荷,是降低油温很有效的措施。

网友:
工作效率太低。15835467739

网友(2008-09-11):
我问下

磨煤机润滑油温度高是什么问题?

网友:
磨煤机是24小时连续运转的,温度不会低,但作为产品应该没有问题。
液压油温度高可能与泄漏有关,检查泵,油马达工作是否正常,还有高压球阀等。
如果系统冷却能力不够,加氟利昂冷却,效果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