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A 能渗碳至HRC56以上吗?

楼主(2008-08-12):
一Q235A钣金件,厚3mm,渗碳热处理,渗碳层0.5,硬度大于56,
这能做到吗?

网友:
Q235A也就是原来的A3钢,,应该属于低碳钢,渗碳后淬火应该能达到HRC56

网友:
能达到,但是这种材料的强度不够,而且渗碳层的精度控制不容易,
所以说是有风险的

网友:
渗碳的材料为低碳合金结构钢,碳素钢达不到表硬心韧的效果。

网友:
从来没有听说过Q235渗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