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 的图框设置,映射健的设置,应保存在那,下次启动才不会丢呢??

楼主(2008-08-12):
pro/e 的图框设置,映射健的设置,应保存在那,下次启动才不会丢呢??

网友:
保存在config.pro文件里,下次启动不会丢.

楼主:
其实 config.pro 是在那得??

网友:
config.pro最好放在启动目录里,可以针对不同项目设定不同的config.pro

楼主:
能具体,详细点吗???  谢谢!!

网友:
比如有个项目,存放的路径在M:\proe_work2001之下,那你就将config.pro文件放在M:\proe_work2001之下,同时将proe的启动目录放在M:\proe_work2001之下。也就是proe的桌面快捷键的属性设置中起始位置设置:

楼主:
谢谢楼上,问题我得已解决!!

有又一个问题就是,设置映射键时,比如,c 字母代表圆,  但下次在用c字母开头的话,,就用不了,,

  你们是怎么设置映射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理:设置映射键也要保存到config文件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