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图焊接位置是如何磨光的呢?---请教

楼主(2008-08-12):
请教各位大虾,机柜在生产中,如附图焊接位置是如何磨光的呢?在下先谢了!

网友:
用手提砂轮的反面来磨

网友:
用角磨机配上砂轮就可以磨

楼主:
谢谢二位!细线指的位置不好磨,我们工厂过去生产量不大,也都是用手磨机磨,但表面磨的不好,烤漆后表面一般有磨痕,不知大家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
一般都是用手提打磨机,工作经验很重要,若要打磨得好,起码要有三几年的工作经验。

网友:
打磨后抛光。

网友:
这位兄弟,请问一下你用的画图软件是什么软件.我是新手很多都不懂
请教一下

楼主(2008-09-29):
回复 网友A:

proe3.0软件,钣金模块。

网友:
现用手砂轮粗磨,再换上百叶轮精磨,要打磨细致可以先用较粗的百叶片,再用目数较高的百叶片处理最后一道工序

网友:
改善箱体结构,减少打磨点,两侧板可以改拼接方式
打磨没什么花头的,粗打,细打,抛光,就是要认真

网友(2008-11-07):
角内焊接,不打磨.

网友:
如果要光的话,最好做抛光打磨,做到反光都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楼上,抛光打磨,是用什么设备来抛光,
我看过不锈钢表面抛光可看到人影,是不是也是这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