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校核飞剪能否碎断?

楼主(2008-08-12):
切头飞剪设计时未考虑事故碎断的功能,请问如何校核飞剪能否碎断?

请教

网友:
和你的轧制速度、断面尺寸、飞剪类型等都有关,有些飞剪由于结构限制不适合作碎断用, 看看‘小型材’的书,上面有明确的计算介绍,

网友(2011-10-04):
启停制能剪切的话,碎段就没问题,但是碎断长度能否满足要求要看你的曲柄长度了

网友(2012-04-12):
谢谢,学习到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