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404不锈钢材质的成分,和适用范围---请教

楼主(2008-08-12):
SUS404不锈钢材质的成分,和适用范围。网上怎么找不到,都是SUS304的,本人是个超级菜鸟,希望个各位帮个忙。

网友:
怪了,查了几本资料,403及405都有,惟独没有404.
您是从那里看到这个牌号的钢种呢?

楼主:
我们公司经营的轴的样本,以前没有注意过,今天有客户问了,我就在网上找,怎么也找不到,但是这个规格到能搜到。

楼主:
我可能知道怎么回事了,可能是公司样本弄错了,应该是sus440吧

网友:
哦!怪不得。
SUS440有A、B、C和F四种:
1、A型的主要组成是18Cr-0.7C,淬火硬化性能优良,硬度高,通常用于刃具、量具和轴承;
2、B型的主要组成是18Cr-0.8C,硬度较A型高,通常用于刃具和阀门;
3、C型的主要组成是18Cr-1C,具有所有不锈钢、耐热钢中最高的硬度,通常用于喷嘴和轴承;
4、F型的主要组成是18Cr-1C-高S,是提高了440C钢的易切削性能的钢种。一般用于自动车床。

楼主(2008-12-18):
谢谢,马元帅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