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造型线上的铸件打箱后表面光亮无粘砂,且微微呈蓝色---请教

楼主(2008-08-12):
高压造型线上的铸件打箱后表面光亮无粘砂,且微微呈蓝色,是怎么回事?
而平时的铸件打箱后表面都会有一层粘砂(抛丸后可以清除),表面呈黑色。
那位专家能帮我解释下!!先谢谢啦!!

网友:
高压造型的紧实率高,加入同样的煤粉后,它的透气性相对较低,煤粉燃烧后形成一种还原性气体CO,在铸型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铸件所以光亮无粘砂现象,置于呈蓝色也是煤粉燃烧产生的。

网友(2008-09-19):
这是落砂较快所致。机理是落砂温度高,因两种物质温差产生的自然涨开。现象为铸件发白,表面无粘砂。

网友(2009-01-21):
回复 楼主:

一句话,煤粉过多!

网友(2009-11-12):
煤粉过多了

网友:
2#讲的不错,但是我也同意下面几个兄弟说法,煤粉加的太多了,浇注温度也很低,所以会那样。小心别冷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