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轴结构优化和圆锥滚子轴承在十字包中的应用

楼主(2008-08-12):
摘要:
对十字轴在转矩传递中的受力情况有限元分析和结构优化,提出了圆锥滚子轴承在十字包中的应用,改善十字万向联轴器承载附加载荷的能力,改变十字轴轴向的冲击影响,对于提高十字万向联轴器的传动效率,延长使用寿命等有重要得意义。
关键词:十字轴   有限元  结构优化  圆锥滚子轴承
ABSTRACT: The status of the journal cross to transfer torque is analyzed by FEA and the structure optimized. To raise the tapered roller bearing is used in the journal cross assembly, improve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the universal shaft for the additional loads,
KEYWORDS: Journal cross   FEA   Structure optimization   Tapered roller bearing

网友:
没有正文啊

楼主:
正文的第一部分

1、        概述
通用十字万向联轴器主要由中间轴、主动叉、从动叉、十字轴、轴承、轴承端盖和橡胶密封件等组成。十字万向联轴器结构简单,强度高,耐久性好,传动效率高,是传动大转矩和实现大角度补偿的刚性传动轴,广泛应用于轧钢和汽车等行业。这种联轴器的缺点是当主、从动轴之间存在一定夹角α,主动轴角速度ω1为常数时,从动轴角速度ω2并不是常数,而是在界定范围内变化的,变化范围:ω1cosα≤ω2≤ω1/cosα,ω1和ω2的关系为:

  因此从动轴角速度变化时快时慢,产生附加的角加速度,在传动中导致附加动载荷。由于十字万向联轴器的不等速性,在使用中一般将十字万向轴成对使用,这种使用必须保证同传动中间轴相连的两个万向叉的布置应在同一平面内,且使两个万向节夹角α1与α2相等,附则传动中间轴两端的角速度出现不等速现象,使传动轴受极大冲击和弯曲振动。
由于十字万向联轴器在传动中的附加载荷的冲击,使传动轴中间轴部分产生振动冲击,再加上中间轴部分的自身重量,轧辊的冲击等因素使十字轴不但承受复杂的径向载荷,同时产生轴向冲击。因此,在有限空间内充分实现十字轴结构优化对传动轴的强度和使用寿命有重要的意义。为改善十字轴的使用情况,将圆锥滚子轴承应用到十字包中,由于圆锥滚子轴承既能承受径向力,又能承受大的轴向力,因此圆锥滚子轴承在十字包中的应用既能分担一部分径向力,又能承受轴向力,可以不再考虑十字轴的轴向定位,使传动轴的传动更平稳,可靠,噪音低,效率高,使用寿命更长。

网友(2009-02-07):
有什么地方用啊

楼主(2009-06-19):
正文正在撰写中,不久面世

网友:
最好是能下载的!

网友(2011-05-18):
最好附张图就好了,不过好像有点用处哦

网友:
正文都等了两年了还没写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