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构仿真问题

楼主(2008-08-12):
求教高手:
在机构仿真中,怎样对液压缸进行运动定义,选择什么样的电机是执行还是几何?怎样定义轮廓才能按照预想的行程进行往返运动。

网友:
用哪种电机都行。但参数都应选“余弦”。如附图我的一些参数。A是振幅,B是频率,C是相移?T是时间。

楼主:
谢谢!我试过用余弦参数可是每次都失败了,用余弦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事项吗?

网友A:
应不是参数的问题。失败的话先看提示是为何失败。
         执行的运动轴是直线运动轴才行,你不会是旋转轴吧。A值是运动的行程,至于在往返方向的行程和B值有关,从COS(B)到COS(B+360)开始(仅供参考,不一定正确),变化一个余弦周期。T是变化一个周期用的时间。若设得比仿真的时间大的话就不能显出一个周期的往返。
        可以这么说,随便定了A值和T值都可以实现往返。只要不为0和负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不是参数的问题。失败的话先看提示是为何失败。
         执行的运动轴是直线运动轴才行,你不会是旋转轴吧。A值是运动的行程,至于在往返方向的行程和B值有关,从COS(B)到COS(B+360)开始(仅供参考,不一定正 ...

经典,等下我也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来老兄才是当之无愧的高手啊
受教了

网友:
如然不错,试验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