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硬度在HRC40,耐磨的黑色的塑料?

楼主(2008-08-12):
有没有一种硬度在HRC40,耐磨的黑色的塑料?谢谢!

网友(2008-09-28):
我估计没有,因为硬度HRC40是钢材热处理后才能达到的硬度

网友(2010-04-12):
PEEK,有超强的·耐磨性

网友(2010-11-16):
实际中还未使用过

楼主:
找到一种尼龙合金,用上去效果不错。

网友(2011-08-15):
PEEK不知道硬度多少,耐磨性能应该不错

网友:
聚碳酸酯PC,可做防弹玻璃、汽车大灯罩,表面经特殊处理,高抗冲、高耐磨。

网友(2012-01-20):
尼龙加纤相对较硬。关建睇你配件用在什么位置。

网友(2012-02-24):
要硬度这么大用来干嘛

网友:
什么地方会用到硬度这么大的塑胶。要求这么高为什么不考虑金属件呢。

网友(2015-05-26):
据说POM是最接近金属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