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校正螺旋叶片

楼主(2008-08-12):
公司一客户螺旋反转,是螺旋片弯曲影响纸浆生产。现计划帮校正过来。螺旋比较大,叶片厚度20mm,材质316L.计划用火把螺旋叶片加热,然后用液压千斤顶顶回。但我担心底部焊缝会受到影响。所以想在加热后,左侧一千斤顶顶下部,右侧千斤顶顶上部,这样焊缝就不会受到比较大的力了。有那位专家指导这样是否可行,这么厚的不锈钢要加热到多少温度比较适合呢?千斤顶要多大力的?谢谢指教!

楼主:
现场图片

这是弯曲的螺旋叶片

网友:
316L是奥氏体不锈钢,对加工硬化敏感。需要在淬火状态下提高其塑性。1000~1100摄氏度水淬后提高塑性。这是理论,我没碰到过这种情况。仅供参考。

网友:
316L是奥氏体不锈钢,对于温度的变化很敏感,我建议你重新加工一段螺旋,去掉原变形螺旋,重新组焊,注意层间冷却减少变形。要是你加热校正,应该在800度左右,有可能使你的轴变形,造成损坏。

网友:
从图片上看,螺旋片不是焊接变形,是受了外力而拉长变形了,想用火焰收缩校正是很困难的(焊接变形可以用火焰校正法),
建议在径向变形最大处,沿径向割开螺旋片,校正后再焊接修磨

网友:
赞同5#、6#的意见!

我们亦曾经碰到过类似的事情。
由于材料问题的原因,要简单修复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将变形段割去,重新加工焊接。

网友:
赞同将变形段割掉,补焊上预制好的螺旋片。从图片上看像是造纸厂的压榨机螺旋或是热分散螺旋,不知“胡言乱语316”是那个造纸厂的

楼主:
楼上兄弟看来是同行。我是ATC的,这是我们安徽一客户的螺旋挤浆机。

网友:
螺旋叶片

那位知道国内有那家公司生产厚度12mm以上的螺旋叶片

网友:
赞同将变形段割去,重新加工焊接!

网友(2011-04-09):
北京英兰德科技专业出品等厚螺旋叶片,最大厚度40mm,最大外径1500mm.

网友:
赞同 5 6 7 楼意见
割掉变形的部分 焊接新的叶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