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上粗糙度怎么测量?

楼主(2008-08-12):
标准的圆柱上(非端面)粗糙度怎么测量?(样块比较除外)
请教,谢谢!

网友:
可以使用非接触测量的仪器。但是一般圆柱都是车削或者磨削加工的,粗糙度一般都是沿着母线方向测量,请具体说一下举要测量的精度等情况!

楼主:
圆柱上(非端面)粗糙度测量,我也是面试时看到图纸上有这个要求的,非接触式的没见过这类的仪器。

网友:
我有相关资料不知道这边能否发布,英文资料还没有翻译过来。要不告诉我您的邮件我发给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