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轴承的区别?

楼主(2008-08-12):
B7008CP4与B7008ACP4,这两个型号的轴承有什么不同,请教!

网友:
我的理解,不知是否正确,7008AC与7008C的接触角不同,7008AC的接触角α=25°,7008C的α=15°或13°,7008AC承受的轴向载荷比7008C的要大些。

楼主:
真是这样的,谢谢,又学了点东西了!

网友:
我有不同意见

这个是传统的理论,随着材料的新技术的应用,应用接触椭圆应力理论,15度的接触角的轴承向受力大于25度。这个是我在机床轴承应用时,NTN给出的最新理论。以供大家讨论。

网友:
不同点

我先说说其代号的含义吧。
B7008CP4       前缀B:代表是机床主轴轴承     后缀C:接触角15度, P4:P4级精度。

B7008ACP4   前缀B:代表是机床主轴轴承     后缀AC:接触角25度, P4:P4级精度。

相同点:内、外径、厚度都相同,
不同点:应用转速不同,轴向受力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