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偏心轴的加工问题,急问!!

楼主(2008-08-12):
这个组装图上有个轴,要求比较高,是否不能先车,磨,再焊接(会影响表面尺寸和粗糙度),那么如果先焊接再车,磨的话,像这种轴可以加工吗?怎么加工,谢谢

网友:
简单看了一下  先车,磨,再焊接搞不好会变形. 变形后和底座的//0.1恐怕控制不住 粗糙度不会影响多少     旱完后用坐标镗床是能加工出来公差能控制住但光洁度有点小问题,  但是问题不大  0.8应该查不多 ,                 拙见

网友:
想问一下你们用的什么焊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