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出现WINDOWS PROTECTION ERROR。PLEASE RESTART YOUR COMPUTER

楼主(2008-08-12):
电脑开机可以进入水切割软件。工作也正常。但是试图进入win98时,提示:“WINDOWS PROTECTION ERROR。PLEASE RESTART YOUR COMPUTER“。可以顺利进入安全模式。用ghost恢复了以前的系统备份还是不行。不知道哪位大虾碰到过,不吝赐教!

网友:
出现这个提示原因有多种.大致可能是以下原因:
1. 注册表损坏
2. CMOS中设置有误
3. BIOS的即插即用功能工作不正常
4. 内存或缓存故障

你可以试试以下解决方法.
一.进入CMOS检查设置是否有误.

二.修复安装一下
1.启机时按F8键进入“Startup Menu”(启动菜单)。
2.选“step-by-step confirmation”启动计算机。
3.按ESC键忽略config.sys和autoexec.bat,加载其它程序项。
4.启动成功后放入Win98系统盘,若带自运行程序,则进入“添加/删除程序”,选“Windows安装程序”选项卡;否则从“控制面板”中选“添加/删除程序”,再进行以上操作。
5.复选任意项组件,确定从磁盘安装。
安装完毕后重新启动计算机,系统即恢复正常。

如果不行可以检查是不是内存问题.重新插入内存或换一条新的.

网友:
可能是软件之间有冲突!!

网友:
网上搜一下,好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