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负载敏感系统中,阀前补偿和阀后补偿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8-08-12):
在负载敏感系统中,阀前补偿和阀后补偿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楼主是否能改一下标题,应该让问题直观一些

楼主:
负载敏感系统中,在多路阀的前面进行压力补偿与在后面进行压力补偿的区别?

网友:
一般指的是控制执行元件的进口还是出口压力补偿,区别和进出口节流控制的差别一样

网友(点评):
贝贝老师,请教个问题。丹佛斯PVG多路阀,PVG32阀前补偿时在比例阀后有限压阀(二次溢流,用于限制各片阀工作压力的大小),PVG100阀后补偿时为什么没有 用于二次溢流的限压阀,可以分别设定每片阀的工作压力吗?

网友(点评):
问题补偿,1)阀前补偿为:定差溢流阀+节流,阀后补偿为:节流+二通比例阀;2)限压阀即为LS限压阀。

网友A:
配置在进口的压力补偿器有明显的缺点:在减速制动过程特别是当减速制动压力高于由弹簧设定的进口检测阀口处的压差时,就不能正常工作。一般仅限于单方向作用负载的系统中。
    对于负载方向要改变的工作系统采用出口补偿器,可布置在执行器的一个或两个油口上。

网友(2016-03-15):
引用 网友A:
配置在进口的压力补偿器有明显的缺点:在减速制动过程特别是当减速制动压力高于由弹簧设定的进口检测阀口处 ...

你好,能解释一下吗?  “一般仅限于单方向作用负载的系统中。 对于负载方向要改变的工作系统采用出口补偿器”

网友(点评):
没有实践和理论依据,楼上臆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