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组件中切除材料,打开零件图时怎么没有变化?

楼主(2008-08-13):
各位坛友:我在proe2.0组件中打装配孔或者切除材料后,打开零件图,零件却没有变
化!求各位高手,如何实现零件也变化??????(不要告诉我激活零件再打孔,那样很麻烦!)

网友:
在装配图里操作,你不激活零件,你做的特征就是装配图里的特征,不是属于那个零件的,所以你打开零件图是肯定没有的,这不是麻烦不麻烦的问题。

网友:
这个题目应放到Pro/e版块。
激活只是相当于在装配体下对零件进行编辑。若要在装配体下将其特征应用到零件,那么在“相交”选项中选取“零件级“就可以了(顶级为属于装配体的特征)。
     附一个图。可以在生成特征时选取如图的”相交“。也可以生成以后,右击特征,选取”求交“。进行”顶级“和”零件“级的修改。

网友(点评):
此帖怎么没加分,现在加不了了,赞一个<《

楼主:
意力,你讲得太对了。这个社区高手很多啊!!

网友(2010-10-05):
我还以为只有要激活呢,长见识了

网友(2011-08-28):
不错,受教了!强人很多

网友(2011-11-06):
你是不是方向反了

网友(2012-03-08):
谢谢,学习了!太棒了

网友:
正遇到这个问题 不错 谢谢

网友(2012-05-16):
超实用,谢了!

网友(2015-12-30):
厉害,我一直也以为只能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