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区中DIN5480中花键参数的疑问

楼主(2008-08-13):
我仔细看了一下内容,在第一篇第三页

网友:
da2=m×z2+2x2×m+0.9×m应改为da2=mz2+2x2×m-0.9m
     还有其它两处               df2=mz2+2x2×m+2hfp
                                                                       s=mπ/2-2x2×mtanα
不知道对吗?

网友:
德国一般会把内齿的齿数用负数表示。楼主再计算一下看看吧。

楼主:
谢谢哦,确实是你说的那样,内齿轮的齿数是按负齿计算的,并且在x×m中内齿一般也按负的变位量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