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上,经常须停/开地使用电机,或液压马达,哪个好?

楼主(2008-08-13):
流水线上,经常须停/开地使用电机,或液压马达,哪个好?
另外使用液压马达从节能角度考虑,是不是使用减速器比使用节流阀或调压阀要好一些?

请教,谢谢!

楼主:
液压马达
hydraulic motor

液压马达习惯上是指输出旋转运动的,将液压泵提供的液压能转变为机械能的能量转换装置.
    一、液压马达的特点及分类
   从能量转换的观点来看,液压泵与液压马达是可逆工作的液压元件,向任何一种液压泵输入工作液体,都可使其变成液压马达工况;反之,当液压马达的主轴由外力矩驱动旋转时,也可变为液压泵工况。因为它们具有同样的基本结构要素--密闭而又可以周期变化的容积和相应的配油机构。
  但是,由于液压马达和液压泵的工作条件不同,对它们的性能要求也不一样,所以同类型的液压马达和液压泵之间,仍存在许多差别。首先液压马达应能够正、反转,因而要求其内部结构对称;液压马达的转速范围需要足够大,特别对它的最低稳定转速有一定的要求。因此,它通常都采用滚动轴承或静压滑动轴承;其次液压马达由于在输入压力油条件下工作,因而不必具备自吸能力,但需要一定的初始密封性,才能提供必要的起动转矩。由于存在着这些差别,使得液压马达和液压泵在结构上比较相似,但不能可逆工作。
   液压马达按其结梅类型来分可以分为齿轮式、叶片式、柱塞式和其它型式。按液压马达的额定转速分为高速和低速两大类。额定转速高于500r/min的属于高速液压马达,额定转速低于500r/min的属于低速液压马达。高速液压马达的基本型式有齿轮式、螺杆式、叶片式 和轴向柱塞式等。它们的主要特点是转速较高、转动惯量小,便于启动和制动,调节(调速及换向)灵敏度高。通常高速液压马达输出转矩不大所以又称为高速小转矩液压马达。低速液压马达的基本型式是径向柱塞式,此外在轴向柱塞式、叶片式和齿轮式中也有低速的结构型式,低速液压马达的主要特点是排量大、体积大转速低(有时可达每分钟几转甚至零点几转),因此可直接与工作机构连接,不需要减速装置,使传动机构大为简化,通常低速液压马达输出转矩较大,所以又称为低速大转矩液压马达。

    二、液压马达的工作原理

1.叶片式液压马达
   由于压力油作用,受力不平衡使转子产生转矩。叶片式液压马达的输出转矩与液压马达的排量和液压马达进出油口之间的压力差有关,其转速由输入液压马达的流量大小来决定。由于液压马达一般都要求能正反转,所以叶片式液压马达的叶片要径向放置。为了使叶片根部始终通有压力油,在回、压油腔通人叶片根部的通路上应设置单向阀,为了确保叶片式液压马达在压力油通人后能正常启动,必须使叶片顶部和定子内表面紧密接触,以保证良好的密封,因此在叶片根部应设置预紧弹簧。 叶片式液压马达体积小,转动惯量小,动作灵敏,可适用于换向频率较高的场合,但泄漏量较大,低速工作时不稳定。因此叶片式液压马达一般用于转速高、转矩小和动作要求灵敏的场合。
2.径向柱塞式液压马达
  径向柱塞式液压马达工作原理,当压力油经固定的配油轴4的窗口进入缸体内柱塞的底部时,柱塞向外伸出,紧紧顶住定子的内壁,由于定子与缸体存在一偏心距。在柱塞与定子接触处,定子对柱塞的反作用力为 。力可分解为 和 两个分力。当作用在柱塞底部的油液压力为p,柱塞直径为d,力和之间的夹角为 X时,力对缸体产生一转矩,使缸体旋转。缸体再通过端面连接的传动轴向外输出转矩和转速。
   以上分析的一个柱塞产生转矩的情况,由于在压油区作用有好几个柱塞,在这些柱塞上所产生的转矩都使缸体旋转,并输出转矩。径向柱塞液压马达多用于低速大转矩的情况下。
3.轴向柱塞马达
  轴向柱塞泵除阀式配流外,其它形式原则上都可以作为液压马达用,即轴向柱塞泵和轴向柱塞马达是可逆的。轴向柱塞马达的工作原理为,配油盘和斜盘固定不动,马达轴与缸体相连接一起旋转。当压力油经配油盘的窗口进入缸体的柱塞孔时,柱塞在压力油作用下外伸,紧贴斜盘斜盘对柱塞产生一个法向反力p,此力可分解为轴向分力及和垂直分力Q。Q与柱塞上液压力相平衡,而Q则使柱塞对缸体中心产生一个转矩,带动马达轴逆时针方向旋转。轴向柱塞马达产生的瞬时总转矩是脉动的。若改变马达压力油输入方向,则马达轴按顺时针方向旋转。斜盘倾角a的改变、即排量的变化,不仅影响马达的转矩,而且影响它的转速和转向。斜盘倾角越大,产生转矩越大,转速越低。
4.齿轮液压马达
   齿轮马达在结构上为了适应正反转要求,进出油口相等、具有对称性、有单独外泄油口将轴承部分的泄漏油引出壳体外;为了减少启动摩擦力矩,采用滚动轴承;为了减少转矩脉动齿轮液压马达的齿数比泵的齿数要多。
   齿轮液压马达由干密封性差,容租效率较低,输入油压力不能过高,不能产生较大转矩。并且瞬间转速和转矩随着啮合点的位置变化而变化,因此齿轮液压马达仅适合于高速小转矩的场合。一般用干工程机械、农业机械以及对转矩均匀性要求不高的机械设备上。

楼主:
请问大家:低速大扭矩液压马达,还是高速小转矩液压马达好用

网友:
1,“使用减速机比使用节流阀或调压阀要好一些”不仅仅是考虑到节能,用多了节流阀和调压阀容易产生压力损失和系统的温升,这是处于设计考虑的。
2,“经常须停/开的使用电机还是液压马到成达好一些”建议考虑用马达驱动。
3,“低速大扭矩液压马达,还是高速小转矩液压马达好用”应该看你的工作需要,你的设备的执行工况是大扭矩还是小扭矩,转速高不高?

楼主:
多谢 堂吉诃德 兄的见意!!!
我见过一些大电机,使用减速器,并且使用了电磁离合器,进行"停/开"控制.
请问,电磁离合器有使用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堂吉诃德 兄的见意!!!
我见过一些大电机,使用减速器,并且使用了电磁离合器,进行"停/开"控制.
请问,电磁离合器有使用过吗?

没用过,不过可以想象它的原理。采用这种方法也可以,关键是要综合考虑是否适合你的工况以及经济条件。

楼主:
等我实际使用后,将使用心得发上来!!!与堂吉诃德 兄分享一下

多谢"老鹰"管理员指出,已经改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描述问题要清楚,不要错别字太多啊。改了。

网友:
液压马达较好

15835467739

网友(2008-10-29):
减速机能降速同时提高输出扭矩,而节流阀或调压阀是调节马达转速,同时伴随着压力损失,使用减速机比较好,但也要根据你的实际工况
如果经常开停 就使用液压马达 但要系统设计合理 以免马达寿命较短 出现轴断或者内泄
低速大扭矩液压马达,还是高速小转矩液压马达好用  这要考虑你的工况 是需要高速 还是需要大扭矩 并不是那个好用不好用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你需要的转速和扭矩是多少?
用摆线针轮减速机+电机就可以,如果有必要可以加个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