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HSG工程液压缸的朋友请进!

楼主(2008-08-13):
请教一下,16MPa的缸,孔用卡键槽的尺寸(见图),图中各尺寸取多少合适?

网友:
D2:135  H:10   书上有介绍.

网友A:
S=12,D1=128,D2=138,H=9,这是一组现行HSG125油缸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S=12,D1=128,D2=138,H=9,这是一组现行HSG125油缸数据。

感谢“奔跑的羚羊”

可以把HSG系列的卡键沟槽尺寸给我吗,谢谢!!

网友B:
楼主,收到你的短信,3楼说的没错,她是我原来的同事。你还得考虑H右边的轴向尺寸,那部位受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收到你的短信,3楼说的没错,她是我原来的同事。你还得考虑H右边的轴向尺寸,那部位受剪力。

感谢羚羊斑竹,H右边的尺寸我取的比较大18mm,应该合适吧!

网友(2010-09-16):
D1要是128的话会恶化缸体受力,,不是受剪应力了,,是受弯力了,压力一高非常危险,,千万注意!!!

网友:
学习学习,谢谢大家的经验分享

网友:
HSG系列: s=10,D2=135         D1=125而不是128,H右边的尺寸应为20mm,18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