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注如:H9/H10/h9/f9的公差等级它们的上偏差、下偏差分别是多少?

楼主(2008-08-13):
标注如:H9/H10/h9/f9的公差等级它们的上偏差、下偏差分别是多少?

网友A:
复习一下:
公差
(1)公差基本术语的含义
1)基本尺寸:设计时给定的尺寸,称为基本尺寸。的基本尺寸
2)实际尺寸:零件加工后经测量所得到的尺寸,称为实际尺寸。
3)极限尺寸:实际尺寸允许变化的两个界限值称为极限尺寸。它以基本尺寸确定。两个极限值中较大的一个称为最大极限尺寸Dmax(或dmax);较小的一个称为极限尺寸Dmin(或dmin)。
4)尺寸偏差;某一尺寸减其基本尺寸所得的代数差,称为尺寸偏差,简称偏差。

实际偏差=实际尺寸一基本尺寸

最大极限尺寸减其基本尺寸所得的代数差,称为上偏差;最小极限尺寸减其基本尺寸所得的代数差,称为下偏差;上偏差和下偏差统称为极限偏差。国家标准规定,孔的上偏差代号为ES,轴的上偏差代号为es;孔的下偏差代号为EI,轴的下偏差代号为ei,则:
ES=孔的最大极限尺-孔的基本尺寸
cs=轴的最大极限尺寸-轴的基本尺寸
EI=孔的最小极限尺寸-孔的基本尺寸
ei=轴的最小极限尺寸-轴的奥基本尺寸

偏差值可以为正、负或零值。

5)尺寸公差,允许尺寸的变动量称为尺寸公差,简称公差。公差等于最大极限尺寸与最小极限尺寸的代数差的绝对值;或等于上偏差与下偏差代数差的绝对值。

6)零线:图1a中示意表明了基本尺寸相向、相互配合的孔与轴之间极限尺寸、尺寸偏差与尺寸公差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方便起见,在实际讨论的过程中,通常只画出放大了的孔和轴的公差带,称为公差与配合图解,简称公差带图,如阁l-b所示。在公差带图中,确定偏差的一条基准线,即零偏差线,就叩零线,通常零线表示基本尺寸。正偏差位于零线之上。负偏差位于零线之下。

7)尺寸公差带:在公差带图中,由代表上、下偏差的两条直线所限定的一个区域。在图 6-36b中ES和E条直线所限定的区域为孔的尺寸公差带;cs和ei两条直线所限定的区域则为轴的尺寸公差带、孔公差带一带般用斜线表示;轴公差带一般打点表示。

(2)确定公差的两个基本要素

公差带是由标准公差和基本偏差两个基本要素确定的,标准公差确定公差带的大小;基本偏差确定公差带相对于零钱的位置。

1)标准公差:标准公差是由国家标准规定的,用于确定公差带大小的任一公差。公差等级确定尺寸的精确程度,国家标准把公差等组分为20个等级,分别用IT01、IT0、IT1~IT18表示,称为标准公差,IT(International Tolerance)表示标准公差。当基本尺寸一定时,公差等级愈高,标准公差值愈小,尺寸的精确度就愈高。基本尺寸和公差等级相同的孔与轴,它们的标准公差相等。为了使用方便,国家标准把≤500的基本尺寸范围分为 13尺寸段,按不同的公差等级对应各个尺寸分段规定出公差值,并用表的形式列出。

2)基本偏差;国家标排规定用来确定公差带相对于零线位置的上偏差或下偏差;一般为最靠近零线的那个偏差为基水偏差。当公差带位于零线的上方时,基本偏差为下偏差;当公差带位于零钱的下方时,基本偏差为上偏差,如图2 所示。

国家标推已经将基本偏差标准化、系列化,规定了孔和轴各28个基本偏差,分别用拉丁字表示,按顺序排列,大写字母表示孔,小写字母表示轴。

各个公差带仅有基本偏差一端为封闭,另一端的位置取决于标准公差数值的大小。

在孔的基本偏差系列中,从A~H的基本偏差为下偏差EI,从J~ZC的基本偏差为上偏差ES,JS的上、下偏差分别为+/- IT/2。

在轴的基本偏差系列中,从a~h的基本偏差为上偏差es,从j~zc的基本偏差为下偏差 ei, is的上、下偏差分别为+/-IT/2。

网友:
H9/H10/h9/f9的公差等级它们的上偏差、下偏差分别是多少?
基本偏差H,H,h,f,对于不同的基本尺寸,偏差不同。
IT9,IT10,IT9,IT9分别规定了公差带的宽度。

比如给定轴直径公差110h9,基本偏差h ,标准公差IT9 ,基本尺寸是110,其上偏差0 ,下偏差-0.087 。 即:最大的极限尺寸是110mm,最小的极限尺寸是109.913。

楼主:
还是不明白!

楼主:
¢9H10,¢12.3H9,¢10H9¢5.8H9,¢15h9,¢19f9它们的上、下偏差各是多少?查什么资料可以查到?谢!

网友(点评):
步步惊情 http://www.kk321.cc/dalu/20472/ 爱情公寓4 http://www.kk321.cc/dalu/20471/

网友(2010-01-13):
要想知道上下偏差,必须知道轴径! 所以你只给出个配合时不行的,轴径的不同,上下偏差是不同的!

网友(2011-06-06):
你可以在百度上搜“公差查询软件”,就能找到了。我用的是5.63版本。

网友:
这个有表可查,切削手册上有

网友(2013-04-17):
还要看孔径跟轴径的大小的,不可能所有的0~无穷大的轴径(孔径)的公差都是一样的,譬如说0-25MM的,25-50MM的,50-75,75-100

网友:
用机械版的CAD标注就能出来的啊,再说尺寸不定,上下偏差也定不了啊

网友:
CAXA软件一输就知道了,与零件尺寸有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9H10,¢12.3H9,¢10H9¢5.8H9,¢15h9,¢19f9它们的上、下偏差各是多少?查什么资 ...

查机械制图资料

网友:
知道轴径才可以查

网友(2014-09-16):
引用 网友A:
复习一下:
公差
(1)公差基本术语的含义

谢谢。学习了。